变频器输出能不能直接接在这个电路上。[

楼主(2017-07-13):
变频器输出能不能直接接在这个电路上。

网友A:
应该不行吧!

网友B:
变频器的输出不能有电容的。。有些厂家说明书上有这样的提示。。

网友C:
经过电抗器,才接电容的,可以。
我这样接过(或再接隔离变压器),效果不佳。
如果得到较佳输出,先接隔离变压器,再接如图电路。其中关键器件是隔离变压器发挥的作用。
咸庆信变频器维修专题博客:
http://blog.gkong.com/blog.asp?name=xq%30%39%31%38%31

网友D:
估计楼主是担心变频器输出干扰其他设备想出来的方案

网友E:
这个电路是滤波器。也就是说,变频器的输出有一个滤波器。为什么不能接?可以的。只不过滤波器的参数要与变频器的功率匹配。仅此。

网友F:
这个电路好像在哪见过,左边是单相220v电源接三相变频器,再经过220/380升压隔离变压器,再接入本电路,最后得到380v交流电源,主要用于没有三相交流380v的维修试验场合,楼主的意思是不是三相隔离升压变压器不好找,直接接变频器输出?

网友F:
这好像是咸庆信师傅发布的三相维修电源的制作有详细讲述。

网友G:
这不是咸工的电路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