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管状东西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17-07-13):
变频器出口电抗器上面,每相一个。

网友A:
是不是电阻? 制动电阻 ?

网友B:
我也只见过类似形状的电阻,其他就不知道了;
若有型号,就好辨别些。

楼主:
上面没有型号,和电阻很像。

网友C:
看结构形式,完全就是绕线电阻

网友D:
这应该是电阻

网友E:
制动电阻。耐高温,阻燃的护管。参考加热棒尾部

网友F:
回复 楼主:
我都隐隐约约看到标识了,难道您没有看到?

网友G:
制动电阻.

网友H:
有型号啊,停电看看。

网友I:
看样子是与电抗器并联,难道是电抗器的放电电阻?

网友J:
难道是水泥电阻?起什么作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F:
我都隐隐约约看到标识了,难道您没有看到?
他就是为了积分来发帖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F:
我都隐隐约约看到标识了,难道您没有看到?
楼主只拍照片了没仔细看吧

网友M:
是并联还是串联啊

网友N:
看起来是电阻啊

网友O:
引用 网友C:
看结构形式,完全就是绕线电阻
应该是!

网友P:
应该是电阻.

网友Q:
这就是电阻!

网友R:
电阻,不知道是不是制动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I:
头一次见到这样的。
这个放电电阻起到什么作用,原来天车上面的电控器都没有放电电阻啊。包括提升

网友S:
看像电阻,磁管的。

网友T:
製動電阻

网友U:
陶瓷(管)绕线电阻

网友V:
回复 网友K:
心里明白就行

网友W:
电阻是电阻 问题这个和电抗器是什么关系啊 楼主说下

网友X:
是制动电阻?有接在这里的吗?

网友Y:
应该是制动电阻。

网友Z:
就是啊!应该是电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