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PLC编程顺序

楼主(2017-07-14):
刚看了一个贴子,说了PLC编程的N个多顺序。我不评论这个说法的好坏,但我就说一下我的经验吧。
我非常的忙,没有时间来做系统的规划,做的机器也不是很大,大的也就百来个点,三五路模拟量什么的。也有部分机器要用工控机什么的。普通机器就是触摸屏+PLC。
一、做图:
一般PLC+触摸屏的机器基本上接线都差不多,所以电路接线图就在cad图纸略改一下,把别的机器上的开关名删了就行了,这样,一个空白的PLC接线图就出来了,所有的开关接线这个时候都没有取名。就这张空白图纸发下去,叫电工接线。但是所有的线上必须打上线号。
二、开始编程:
不管机器大小,抱着电脑直接连机写程序,须着线号写个手动小程序,在写手动程序的时候,就把线号的输入输出在图纸上取名,并写上,开关装在哪里就写什么名,根本就不用担心线被接错了,点到哪个算哪个。
写点动的时候,顺便把触摸屏上的按钮也做了,这样也不用去找对应的地址。这几步都是同时完成。
三、编写自动程序;
 手动写好的,机器也能动作了,这时做自动程序,自动程序就简单不过了,须着思路去下去就行,动作过程别乱跳,一步一步的来。边写边调试。
通常一台机器程序,一天二天就搞定。
程序写完,把线路图上的名字,填在正式图纸上。
搞定。

普通PLC程序真的就这么回事,别太认真了,也别太正式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有我经验,你有你做法,没有教条。

网友A:
这个确实是,我编程是先了解机器动作流程》出接线图(但是这个时候各个输入输出是有名字的)》做人机界面画面(填写相应的地址)》做手动PLC程序》自动PLC程序》现场调试修改》调试结束,动作正常后出说明书等,交工完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确实是,我编程是先了解机器动作流程》出接线图(但是这个时候各个输入输出是有名字的)》做人机界面画面(填写相应的地址)》做手动PLC程序》自动PLC程序》现场调试修改》调试结束,动作正常后出说明书等,交工完成。
这个流程很通用了

网友C:
小事不认真,大事也认真不起来了,

网友D:
应该严格按照步骤来。。否则难成大器!!首先了解工艺流程,其次电气元器件选型,再次分配IO,然后绘制接线图,最后编写PLC,触摸屏程序。写程序也要分个先后,,

网友E:
还是应该先规划好,然后选件,做原理图和接线图,好点的应该是器件排列图都有。然后是每个点的命名线号等。这些都完事了才能动手去干活。

网友F:
维修人员表示不知所云。

一句话,写的程序没有问题,操作工好用,维修工好用就行。

就是个傻子也知道怎么用,维修工一看报警就知道那里有问题。

网友G:
大程序还是规划一下结构比较好,我就吃过亏

网友H:
我一般是分布I/0,编程,再根据程序设计外围电路,再接线,上机调试。

网友I:
只是一个个人习惯问题吧!

网友J:
从微信上摘取一些精选留言,一起讨论~

网友K:
引用 楼主:
刚看了一个贴子,说了PLC编程的N个多顺序。我不评论这个说法的好坏,但我就说一下我的经验吧。
我非常的忙,没有时间来做系统的规划,做的机器也不是很大,大的也就百来个点,三五路模拟量什么的。也有部分机器要用工控机什么的。普通机器就是触摸屏+PLC。
一、做图:
一般PLC+触摸屏的机器基本上接线都差不多,所以电路接线图就在cad图纸略改一下,把别的机器上的开关名删了就行了,这样,一个空白的PLC接线图就出来了,所有的开关接线这个时候都没有取名。就这张空白图纸发下去,叫电工接线。但是所有的线上必须打上线号。
二、开始编程:
不管机器大小,抱着电脑直接连机写程序,须着线号写个手动小程序,在写手动程序的时候,就把线号的输入输出在图纸上取名,并写上,开关装在哪里就写什么名,根本就不用担心线被接错了,点到哪个算哪个。
写点动的时候,顺便把触摸屏上的按钮也做了,这样也不用去找对应的地址。这几步都是同时完成。
三、编写自动程序;
 手动写好的,机器也能动作了,这时做自动程序,自动程序就简单不过了,须着思路去下去就行,动作过程别乱跳,一步一步的来。边写边调试。
通常一台机器程序,一天二天就搞定。
程序写完,把线路图上的名字,填在正式图纸上。
搞定。

普通PLC程序真的就这么回事,别太认真了,也别太正式了,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有我经验,你有你做法,没有教条。

楼主的经验之谈,很受用 !

楼主:
由于我做的是非标机器,通常PLC硬件都不大于100个IO,最开始也是按非常标准的套路,做好了电路图,全部都写上名字,这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也是按图接线。但是往往事情并不是这样发展下去,这些机器做出来之后,很多地方都要修改,包括线路,有增加的地,也是删减的地方,这个时候,你做的图纸怎么好都没有用,还不如做一个空白的东西在上面的填写了。
谁能说你做出来的机器,一次都没有修改过?机械上在试运行过程中,可能会达到设计或者生产要求,更改机器硬件,这个时候程序和接线都要改。在程序和接线过程中发现设计时有缺陷,有多或者有少,这也要改。每次修改以后,这个图纸上的东西还能用不?说不早就不知道他叫什么名了。
规划是要有,如果完全没有规划,这硬件是接上去的?只是在设计之初不要先把一些IO口定死了(数据采集卡IO是死的)。
这样也可以,那些按图设计施工的,按我说的方式试一下,看看今后修改起来是不是要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