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4):
这里用到一个Q62da的模块,用的work2编程,由于缺乏资料,就想当然地编了这段程序,不知道是程序问题还是模块设置有问题,调试的时候始终没有输出。希望有老师指点

网友A:
这里的设置,只是允许了CPU的寄存器D2,D3,D4与D/A模块的缓存区数据交互,程序还需要允许模块通道输出控制;程序少了模块I/O控制(模块地址分配时占32位,输入16位,输出16位);官网有英文版的资料,你可以下载下来看看模块控制I/O方面的信息(32位地址都划有不同的控制信息);

网友B:
程序明显有问题。。接线可能也有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种18端子排的  右上第一个是1,然后右边一排是奇数,左边一排是偶数没错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调试的时候是通过监视修改了对应的io控制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监控的CH1,CH2通道允许软元件是Y1,Y2,你的模块起始地址分配是00吗?如果不是,这里就错了;比如如果起始地址分配100,那么需要控制Y101,Y102来控制CH1,CH2通道的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A:
那只有监控下软元件U0\G1,U0\G2的值,如果有值,确定接线问题或测量问题;
如果没有,那就是程序问题,是否地址重复 或清零,模块参数是否下载到PLC;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18端子排的  右上第一个是1,然后右边一排是奇数,左边一排是偶数没错吧

网友C:
这个是第一个模块,起始地址00,程序中还要输出Y1 Y2,设置两个通道输出容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