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4):
93千瓦的变频器,说是没有输出,拉回来运行三相输出平衡,因为没有大电机,带了个7A的小电机,正常运行,以为没有问题,结果在看面板电流的时候发现电流有37A,还有一个什么电流标幺值23%,更换了LF353电流检测的运放芯片和两个互感器,带电机开始电流仍是三十七八,再开一次,变成了零,问了安邦信售后夏工,得知变频器要电流达到额定20%才会显示电流,显示为零是正常的,本以为修好了,早上又运行了一下,不带电机,电流继续三十七八,我已经懵逼了,按理说,如果有大电机,带一下就能看出好没好,但现在没有大电机,有哪位同行遇到过类似的状况指导下,这样的情况究竟正不正常

网友A:
传感器,电流信号变换驱动电路,到CPU 板,也可能是软件的问题,能找同型号的机器代换怀疑部件,锁定故障部位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谢谢,我已经在大电机上试过了,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