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4):
一台西门子440   37KW的变频器,用单相380伏供电,接0.75千瓦的电机,刚运行就报输入或输出缺相,该如何屏蔽呢?在说明书上也没有找到。

网友A:
它应该是有直流电压检测吧,我感觉没有三相检测,你监控一下直流电压多少伏?

网友B:
这种故障屏蔽不了。关键是检查直流母线电压到底是多少?是不是母线电容坏了?直流母线电压低?

楼主:
就是直流母线电压的问题,为防止短路造成血管在电源中串了240欧的水泥电阻,变频器一运行造成电压跌落,感谢楼上的提醒,唉,思路一旦岔了道,下面的事情就很难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