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4):
问题描述:
1)确定接线都是没问题的,设备端输出的也是无原信号,关闭设备电源感应电压就消除,一打开就有,一关闭就消失。
2)设备到PLC的电缆都是没有屏蔽的,但多余的芯线两端我都接地了。
3)信号电缆和动力电缆都在一条电缆沟内,有影响是肯定的。
4)感应电压从最高将近90V到10伏不等。
5)输入信号PLC柜内没有经过电隔离,直接到对应的模块去的,而模块的供应电压是24VDC。
6)PLC的电源是220vac经过隔离变压器,然后在经过220vac/dc24伏电源的。
刚开始我以为哪根公共线串线了,查去查来发觉接线没有问题,但公共端对地始终有感应电压。
如果现在增加电隔离,要100多个中继了,箱子内还要增加安装版,导轨,布线等太麻烦了,头大,改起来不是一般的费事啊,施工方那边要说让他们重新放电源线,难!!!!!
目前PLC说实话我不敢通电。
PLC型号施耐德TM258系列。
我是准备明天自己搞一根电源线直接接到设备端试试,就想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其他的经验,说出来分享下

网友A:
多余线屏蔽线单端接地。
PLC机架,机柜良好接地。
现场设备外壳良好接地。
24V悬浮。
对地有电可能没事,可以量模块有没有超过的信号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A:
24V悬浮是什么意思?你是指24V电源输出端悬空不接再测?

楼主:
今天去换了根电源线,不是从电缆沟里走的,还是有问题,
我把PLC端信号拆掉从设备端去测量还是有问题,
把设备端信号线从端子上拆掉,然后去测信号线还是有电压,
但是拆除后去测设备端的对应信号端子没有电压。

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B:
两边电位不一样 PLC的地要悬浮起来,信号线和动力线很忌讳走一起的,加了中继也只是当前管用,还是要返工。你的接地线只在一边接地不要两边都接,不行PLC24V也用线性电源看看

网友C:
无源信号与设备的外壳是通的吗?有些电磁感应传感器,信号端与外壳是通的。这就很容易干扰饶了。想办法把无源信号悬浮,试试看?另外,传感器的外壳与系统电器柜外壳等电位是要做的。

网友D:
查一下零线。感应电位是不高的,不可能达到90V 同时电流也很小

网友E:
做好地线
多余线一端接地
输入端有干扰的对地接虑波电容

网友F:
故障排出了吗?楼主,给科普下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感应电目前找到了两点:

1)信号线和远控线用一根多芯线,目前箱体内内部线不密集的设备,远控线不接后,单独接信号线,是没有那么明显的感应电压的,基本在不到10V左右,一旦在设备端把控制线接上去,信号立马就有。
这点准备让施工方将有源的控制线单独放线,不和信号线用同一根多芯线。

2)有的设备箱体内,电线太过密集,设备端拆除远控线芯不接后,还是有很明显的感应电压,这个原因就不好找了,再重复说下的就是设备一旦启动就有感应电压,只通电源不启动是没有的。这个目前只能初步判断是设备端箱体内布线太密集。 我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拟量量信号是屏蔽线,在PLC端接地,其余信号线没有屏蔽层。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不是最好在设备端接地,不在PLC端接地为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信号与外壳是不通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指的PLC的地悬浮起来具体如何理解?PLC端接地不接至外壳?  但无源信号都是没有屏蔽线的,多余芯线应该在设备端还是PLC端接地呢?

网友C:
回复 楼主:
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好解决。或许这个无源信号的输出是高阻?量一下无源信号悬空状态的输出阻抗。如果不是高阻态,那就是接收端有问题了。有接地问题?接收端应是高阻态,输出端应是低阻态。这才符合阻抗匹配原则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无源信号都是数字开关量,原先是和远控线220VAC走一根多芯的线,没有屏蔽层,现在把远控线在设备端拆除后发现这个信号还是有最高90V左右感应电压,设备电源线我现在不走电缆沟单独在地面上临时拉一根,还是有一样的感应电压。

网友C:
回复 楼主:
啥无源信号?如此难缠?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一些,手自动,运行,故障,全开,全闭等开关量信号,干扰的我实在头疼,一直不敢通电

楼主:
回复 楼主:
有一些箱体内部线路简单点的设备,我把远控线和无源信号线都单独拉线后,只要不用一根多芯电缆, 感应电压基本就消除了,不到10v, 就是有一个阀门,闸门的设备,因每个箱体内含至少5个部件的控制及信号线路,内部线比较多,感应电压处理不好,5个信号中有2个90V,其余的10+V,20+v都有。

网友C:
回复 楼主:
啊?干触点呀。这可不应该。周围有什么强电磁场?这样的信号不应该产生感应电压的。除非开关器件与外壳短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把所有的信号线和远控线都拆掉,去测接线端子侧的感应电压,是没有的,所以我才头痛!

网友G:
电缆线的问题大些,以前遇到过,买的劣质电缆,电机一运行PLC的输入点会误动作。控制柜到检测开关的多芯线换了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真是电缆线就麻烦了,我不敢确定,确定的话就直接跟施工方说让他们换了,否则的话打脸自己就麻烦了,总共要放30多根电缆。

网友C:
回复 楼主:
线都拆了,端子没有电压,那就把西安都重新抽出来看看呗。

楼主:
目前项目还在进行中,指示目前我还没时间去,下星期一再去仔细检查下接地。 真没别的招了

楼主:
如何在线路中加入电阻或者并联电容来消除的话,那么应该如何选择合适的参数,譬如下图的一个12点数字量输入模块DI,输入阻抗为6.4千欧,那应该如何处理?这是其一

其二如果是模拟输入模块AI,谁知道参照对应模块的特性如何进行参数设置已有效降低干扰。

楼主:
目前的干扰基本30V以下的直接接入是没问题了, 主要是还有几十个60V+的,还没彻底解决。加电阻或者电容不知道如何选,谁有合适的型号,参数?

到PLC柜的普遍电缆长度为25-50m之间,到底是加电阻好还是电容好?

我担心如果选不好,会加大PLC的输出电流,这样也是麻烦啊,如果加中继,你说加24V的吧,会不会也烧,如果加220V的吧,电压又不够,哎。

楼主:
现在感应电的原因基本清楚;

1)阀门的开关限位信号和驱动的小电机的电源线的走的是一根多芯线,
2)到PLC去的干触点信号和PLC远控线走的也是一根多芯线
3)上述这两根线在电缆沟里部分敷设在一起
最终的结果是 先说2)到PLC去的这根线如果把远控线在设备端不接,还是有感应电压,这应该是和1)敷设在一起造成的,

网友H(2018-01-06):
有的设备箱体内,电线太过密集,设备端拆除远控线芯不接后,三菱PLC还是有很明显的感应电压,这个原因就不好找了,再重复说下的就是设备一旦启动就有感应电压,只通电源不启动是没有的。这个目前只能初步判断是设备端箱体内布线太密集。 我没有好的解决办法。

网友I:
控制电源线和PLC线肯定不能同一根电缆,PLC信号线用屏蔽线,屏蔽网在柜侧单端接地,柜子到设备侧每个位置都拉一根接地线,和柜子接地并在一起,保证柜子和设备侧等电位,这个很重要!当然确保接地要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