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4):
923与929驱动电路和SPWM波形封锁电路的配合使用,可起到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一.变频器输入输出接反时,启动变频器不会炸机,只会报过流。二. 变频器面板电位器调速情况下,把电位器调至最小,即0HZ。在接有电机与负载的条件下,启动变频器报SC或OC【变频器是好的情况下】,可知电机有匝间短路。【IGBT在变频器输出0HZ是是有微弱的漏电流的,利用此特性】就可判断电动机可能有匝间短路,只要驱动电路有输出,929保护电路就启控,波形封锁电路迅速封锁其输出,变频器报SC或OC。
  923与929 驱动电路具有保护迅速,起控快的特点,但也有缺点,当是周围元器件有特性不好时容易误报警,所以要求周围元器件要用质量好的。

网友A:
danfoss没用也做到了,还会报警是输入输出接反

网友B:
输入输出反接你试试,不炸机才怪

楼主:
就是不炸机,因为封锁电路已及时封锁了SPWM波形输出,因为保护电路【IGBT管压降检测与保护电路】起控时,封锁电路迅速封锁CPU的6路SPWM波形输出,所以不会炸机。

楼主:
就是经过了试验,我才敢这样说。而且不是一次。经验是 用 血和时间换来的。

网友C:
    将三相电源接到变频器输出端,929构成的保护电路虽然封锁了SPWM信号,可是六件IGBT内部的二极管把三相电源整流成了直流电,直接向大电容组充电,这个电流瞬间是非常大的,能否造成IGBT损坏?

楼主:
回复5楼
  目前还没遇到。

网友D:
没有试过,楼主利害。

楼主:
接反线,一般是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作的,很少有上电就炸机的,因为面板正常显示,所以当事者不自知。接着马上就进行下一步,启动变频器,此时就看当事者的造化了,如果碰到保护电路好的,能及时封锁输出,就不会炸机,如果自己运气不好,碰到保护电路不好的变频器,炸机就不可避免了。养成大胆心细,事必躬亲,严谨细致的工作习惯与作风是必须的。勇于探索,不耻下问,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是广大变频器与自动化工作者必须拥有的品质。

楼主:
善总结是一条好经验,好多好的经验就是总结来的。既然是总结就有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经验。曾说,我是靠总结经验吃饭的。他老人家一生都在总结经验,经验使他成为一个世纪伟人,影响了中国,影响了世界。总结的核心是要有自己的思想和风格,在模仿中探索,努力变别人或书本上的经验知识,演化成自己东西,打上自己标签,才是一个合格的工程技术或变频器工作者。

网友E:
9楼的后一段话很不错,先学习模仿,后总结提炼,形成自己的知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科学的总结,就是经验主义,是有局限的

楼主:
回复11楼,就事论事,上面我提到的两条经验,即有的变频器输入输出接反线不会炸机和电位器拧到0HZ时,可检测电机匝间短路【特指923与929电路】都是真的,是经过实践检验的,也是经得起考证的.修变频器有时很奇怪,直觉往往起主导作用,另外根据情况判断 推理 排除法 类比法 经验往往比正常测量实惠的多,并且判断故障准确可靠迅速的多。哲学这个东西是指导一切科学的老师,学习变频器也要上升到哲学的高度,事情的发生一定有他的原因,也一定有他的结果,好多事情都是辩证和统一的,不是一成不变的,只有不断地学习,才能不断的发现问题,有了问题就要去解决问题,而不是回避问题,自己不知道的并不代表别人不知道,此时非彼时,彼时非此时,道非道,非常道,是道也。情非情,非常情,是情也。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你要科学的总结,为什么有的炸鸡,有的不炸鸡,在结构上有什么不同,炸鸡的原因是什么。楼主试过运行中短接输出吗,他和电机匝间短路比谁更严重。为什么有些能保护,但是连续几次也会炸。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将三相电源接到变频器输出端,929构成的保护电路虽然封锁了SPWM信号,可是六件IGBT内部的二极管把三相电源整流成了直流电,直接向大电容组充电,这个电流瞬间是非常大的,能否造成IGBT损坏?
会坏IGBT,保护二极管短路,交流电接着炸电容,炸板。
以前遇到的一个132KW变频器就是这样。
原机是一拖二设计,自动切换,结果设计有误,互锁不全,有人在变频器没上电的情况下按了手动切换,变频器报废。

楼主:
回复13楼
  什么是科学?科学就是严谨的实验而造就的理论,是有度的。超出了范围就是不科学的。兄说的输出短路,正常情况变频器是能保护的,但是特别严重的短路,变频器是保护不及时的。因为短路发生,到发现短路传给CPU,CPU发出保护指令,给硬件电路,让其翻转继而封锁CPU 6路SPWM 波形输出,这过程是要时间的。如果短路发生突然,没等CPU发出保护指令或CPU跟本没收到短路信号,变频器就已经烧坏了,也是常有的。这就是科学,所以说任何短路保护,都是有条件的,而不是无条件地。输入输出接反线也是一样,并不是任何变频器,启动都能保护,保护电路好的变频器可以,不好的就不可以,这就是科学,科学不是无限的而是有限的。一案例如下:
  我忘记了,不知什么时候,不知什么品牌的变频器【老牌】,试机时,带着电动机运转。我准备用万用表测输出,刚搭上黒表笔,红表笔已先搭上,就听到【吱】的一声,电动机就停下来了,检查发现,万用表打到了二极管档,相间短路是电动机停下来的原因,变频器发生短路保护,这说明正常情况下,短路保护是起作用的,超出条件或非正常情况就不能保证了,炸机就不可避免了。
  所以方法很重要,做之前要想办法把危险或故障减少到最小,或不让危险或故障发生。这才是一个合格的。。。而不是不去做。。。。

网友C:
    看高人争论,各述已见,不说谁比谁高明,只讲自己的观点,无拘无束,氛围很好。我细细品味,从中也学习到了一些知识,希望这样的学习贴子更多一些。

网友C: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将三相电源接到变频器输出端,929构成的保护电路虽然封锁了SPWM信号,可是六件IGBT内部的二极管把三相电源整流成了直流电,直接向大电容组充电,这个电流瞬间是非常大的,能否造成IGBT损坏?
会坏IGBT,保护二极管短路,交流电接着炸电容,炸板。
以前遇到的一个132KW变频器就是这样。
原机是一拖二设计,自动切换,结果设计有误,互锁不全,有人在变频器没上电的情况下按了手动切换,变频器报废。
   看来的确也会有这种结果,可能这也是大多数炸机的原因。

网友A:
回复 楼主:
等cpu反应,你这个本身就是慢了,用cpu等于软件保护,软件保护基本是us级别的,严重的短路是直接硬件封锁输出,这个是ns级别的。这些都是可以估算出来的,根据IGBT规格书可以大致知道能不能保护住。

楼主:
赞同18楼的说法,变频器大都是软件与硬件一起参与保护的,硬件保护电路保护快速但是不宜掌握,如果做得好还是可以的,pc923与PC929这个电路就是硬件与软件一起参与保护的。我一般也不同意倒送电,毕竟是有风险的,我只是晾晾自己发现的经验让大家注意一下,有的变频器还有这功能。各位仁兄说的都有一定道理,希望大家有什么新发现拿出来晒晒。

网友G(2024-12-10):
0hz有局限性吧,不是每台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