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帮忙

楼主(2017-07-14):
请问各位师傅EST800A-S2-0.75变频器开机调速显示ocl为什么

网友A:
这个看看手册吧,这样的显示通常是过载

网友B:
加减速时间是否合适,是不是装了大于750瓦的电机,有时候电机缺相也有可能报过流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手册,断开负载也一样。

网友C:
有可能是输出模块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了各位的帮助,很可能是输出摸快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