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4):
今天看到咸老师和廖老师两人论道,很是受到启发,于是联想到了关于IGBT极性和耐压的问题,大家都知道IGBT的测量方法测量解电容,测量PN结,但是在实际应用中出现过很多问题,尤其是以二手模块为代表的故障现象,比如IGBT在单管测量的时候全部正常,直流电压上24或者540V均正常,但是带载的时候出现电流不平衡或者直接炸机,这种现象应该如何避免呢?或者二手模块应该如何检测呢?我发现在二手模块多个并联使用中,这种现象特别多,尤其是电流不平衡,是不是模块的损耗增大了,但是这种模块扔掉十分可惜,应该如何检测让他们可以用或者降低容量使用呢?谢谢大家

网友A:
一般测试都是静态的,还要动态测试,

网友B:
腰受损了静养几天虽然没什么感觉了,猛一搬东西可能又会触发严重后果。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这个比喻非常形象啊  哈哈

网友D:
旧的就是旧的,想充新是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道德问题,换个旧模块,向客户要一个新模块的价格,可挣大钱,哈哈

网友E:
一直不喜欢用二手的模块

网友F:
引用 网友B:
腰受损了静养几天虽然没什么感觉了,猛一搬东西可能又会触发严重后果。
你这一比喻我马上就明白了,很通俗易懂

网友G:
二手模块确实害人啊   不敢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的思想有问题,在这里探讨道德问题?那个维修的没用过拆机的模块?探讨的是模块耐压问题和测试问题?你什么意思?

网友H:
也许模拟实际工况:通以额定电流,施加开通脉冲,在额定电流下测量其导通压降,是一个较为准确的办法。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咸老师的指导,我试验一下

网友I(2017-09-10):
对于多个并联的模块。炸机要具体分析,前提是你转换上的模块确定是好的话,才考虑模块的一致性。二手模块中好多都是好的,有几个大师傅,都喜欢用拆机的,原标的。是有道理的。好多人不知,现在新的IGBT,由于工艺和材料的改进,和老的IGTB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