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5):
厂里再次买来冷风机,之前买的风扇是380,水泵是220.这次又买来,看也没看就接线,结果水泵不动。再细看,水泵虽然2根线,但是380的,零线改成火线,好了。
以前只见过电磁铁,焊机等是两相380的,头一次见到水泵是两相的。请问,他是怎么转起来的。

网友A:
应该是罩极电机

网友B:
还有现在部分电焊机也是380的散热风扇,不奇怪

网友C:
其实本质上还是单相电机,只不过电压等级改成380V了,还是有电容的。

网友D:
楼主最后一句话可不可以这样理解:220V能转起来230V是怎么转起来的?

网友E:
~380V若只取两根相线,则还是单相(单相~380V)。

网友F:
不奇怪;主要是适应一些没有N线的系统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B:
还有现在部分电焊机也是380的散热风扇,不奇怪
确实如此,有这种风扇

网友H:
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在单位也见到过这种风扇!严格来说不是两相电机,还是单相380V的电机!

网友I:
求图,求名牌!

网友J:
不会是三相电机的水泵,改的单项使用吧!按说也没必要啊?

网友K:
380的散热风扇很多啊

网友L:
就是个电压问题,很简单,不值得一说

网友M:
我也没见过这种电机

网友N:
引用 网友B:
还有现在部分电焊机也是380的散热风扇,不奇怪
我们这的焊机风扇就是380的

网友O:
380V电容要用500v的电容器哦!

网友P:
现在有需求催生出来的

网友Q:
用相线比用零线的电流可以更大。估计是这么考虑的。

网友R:
380工作电压的单相单机很多啊

网友S:
   还没有见过380V的两相电机。

网友T:
楼主应该是单相380伏,单相380伏就是取三相380伏中任意两相,电焊机就是单相380伏,信号灯也有单相380,交流接触器线圈也有单相380伏。

网友U:
见过380的风扇,还真没见过两相380的电机。

网友V:
台湾来的设备见过一些这种电动机。
煤矿井下有660伏电压等级,单相电动机也是380伏。

网友W:
很多焊机不接零线所以风扇电机就用380V的

网友X:
单相380的器件多了,单相380的电机没见过

网友Y:
引用 网友X:
单相380的器件多了,单相380的电机没见过

很多风扇、焊机呀什么的都是交流380V的 了,可能是市场需要 吧,买时一定看好了。

网友Z:
在论坛里面什么都能学到,万能的论坛

网友AA:
只是见得比较少而已!

网友AB:
这个两相380V不奇怪,以前在学校时全是380V的接触器。没有DC24V开关电源。控制线是220V,那课上的,下课时地上全是保险丝。

网友AC:
两相380+电容=三相电机,貌似一般都是微小型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