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5):
有1台日拓变频器,开始检测是薄膜开关损坏,更换后正常。拿到现场安装好上电爆MF72,撤回来跟换电阻,空载上电也还爆电阻。而且输入电流特别大,烧断测试用输入电线。各位老师,这个大概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输入端有碳化或是MF720不良,清理干净,滤波电容检查一下

网友B:
就不能发几张图片看看,你这个信息的发了多少次了,不会维修拿我给你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