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5):
海利普A系列变频器, 矢量模式改为VF模式!接海利普变频器一台,15KW,原故障为炸模块,修好驱动后,发现驱动波形不是正常的VF模式,但波形很好,接11KW电动机,超过15HZ,电机抖动,电流超过25A(约20HZ时)。查看参数表未发现VF模式参数,有哪位大师改过啊!

网友A:
驱动还有毛病或输出模块

网友B:
正常的话,不论哪个模式电机都不会抖动的

网友C:
矢量模式为vf模式

网友D:
只能找说明书看看。没用过的,就是不知道。或者咨询只招商问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