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5):
厂里有一台500KW发电机,由于前段时间发电时烧坏了,厂家来修好后加了一个过流保护装置,这一来问题出现了,外电停电,我发电后有车间来报电机反转,赶过去捡查的确于此。为什么有的车间没报,我去一捡查,哎出鬼了,它们的电机正常,这是怎么会事!?车间生产不能停,情急之下,我在过流保护装置下边出线处交换了两根线,奇迹出现了,电机反转车间非复正常,而原先正常运转的电机,既然没有反转,这是何故,请各位高手解答。

网友A:
正反转与过流保护装置没有关系,还是相序错了吧。

网友B:
别的车间用变频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是用了变频器,

网友C:
有变频器的就不受影响!

网友D:
简单问题,调一下,发电机输出线的相序即可

网友E:
用变频。祠服的就不受影响

网友F:
维修时把相序搞反了!

网友G:
还是调整好发电机的相序吧,不然正常用电的时候方向也是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其时发电机出线盒的线是没有动的,装过流保护时也是将出线电缆锯断一根接一根,再者一部分反转,一部分正转,装变频器的亦如此。

网友H:
呵呵;直接驱动的肯定与相序有关,但用了变频器后就没关系了;
所以你反了的肯定是没变频驱动;

网友I:
回复 楼主:
用变频肯定不会反转的

网友J:
变频器设置一下

网友K:
有些可能用变频器了

楼主:
谢谢大侠们的高见,纠结的心也平静了好多,下次碰到了问题再来请教

网友L:
学习了,很多东西

网友M:
还是装一个逆相序保护器更为安全

网友N:
用变频器方向和电源相序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