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5):
现一台LG-SV系列变频器380V3.7kw。不知何原因H30号参数内恢复到0.75KW了。将此参数改成3.7kw。dcL显示265V。VCL显示190V左右。请教各位师傅怎样调整。在此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手上也是一台11KW IS5也是一样的问题,刚才把参数复制到另外一块板上面问题根着转到好的板上面了,不知道是哪个参数问题,复制前忘记把正常的那板参数备份了

网友A:
问题解决了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了个内存好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24c02?功率参数数据还在不、》?

网友B:
是不是主板被换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