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L系列PLC系统报错??

楼主(2017-07-15):
程序代码异常?怎么回事?

网友A:
E0使用错误,换成K0 或者E0.0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代码异常?怎么回事?
你需要确认你的PLC是否支持ECMP指令。

网友C:
用了实数指令却没有实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了实数指令却没有实数
数据类型不对的确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