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5):
刚学OMRON PLC,想使用程序控制回零速度,试了直接给260、261,262、263赋值,均不起作用。
有没有哪位大哥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PLC内部地址

楼主:
我是想程序控制查找原点的速度,有没有大侠用过呢?

网友A:
先确认PLC型号,然后对应的手册上都有详细的介绍;

楼主:
搞明白了,CP1H的原点部份的内部地址仅供参考,不能程序操作。

网友B:
PLC很多特殊寄存器继电器,PLC自身会写入值,此时外部指令不予理会

网友C(2017-10-28):
欧姆龙的原点速度应该不能再程序里改,只能在PLC里设置

网友D:
学习了真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