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5):
电容柜有三个电流互感器,补偿器取样电流在进线柜引的,请问电容柜电流互感器的P1是朝母线侧还是朝电容侧?

网友A:
电容柜的电流互感器是指示电容器的电流而设,所以P1是入端应指向母线端。

网友B:
P1进P2出 明白?

网友C:
只是用于电容柜电流指示,随便接都可以,不会影响。

网友D:
P1是朝母线侧还是朝电容侧有什么问题?

网友E:
P1朝母线侧是进线。

网友F:
电容柜的电流互感器作用是电流表用,P1是电源线输入-P2电源线输出。

网友G:
这个问题我也问过,我也是p1朝向电源向,不过补偿表有写,要是显示不对,调换2跟电流互感器的接线就好

网友H:
在论坛里面什么都能学到,万能的论坛

网友I:
找一下度娘就很清楚了!

网友J:
互感器的二次测负载只是电流表的,可以不用计较一次线的穿向。如果互感器的功能是采样、计量等,电流的相位需要与电压相位相对应的,一次线的穿向必须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