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外行了。。。。。

楼主(2017-07-15):
今天检测一个三相轴流风机的绝缘,直接想不通了,不知道电机线圈是怎么绕的??
6个接线柱对地为无穷大

网友A:
双速电机?只有双速电机才有可能。

网友B:
是说线圈自己全短路了?与外壳无穷大?拆开看看呀?是不是线圈全糊了?

网友C:
三相轴流风机一般是星接的,你就量电源的三个桩头就可以了,只要有量出来不平衡的肯定有问题,其他的就不用纠结了

网友D:
电机不是原厂,重修时直接在内部做了星接或角接,只输出三根引线。
U2,V2,W2有线也是假的。

楼主:
线圈不可能拆开,我没有工具,接线的时候是用连接片把W2U2V2短接,给W1U1V1通电,W2U2V2这三个么有连接片的时候也是不同的

网友E:
所问问题所指,前后看了才知道:问题见图,顶楼末一句是另外的说明。
也许,是4楼所说情况。

网友F:
确定W2U2V2三相之间阻值为零欧姆吗?用其他万用表量有几欧姆,如有一组为零欧,电机可以确定是有问题了。

网友G:
多楼主多少千瓦轴流风机,小风机相间是有电阻的但是。如果相间开路,那就不对了

网友H:
小功率的风扇三相线间是有可能为0

楼主:
回复 网友G:
22KW

网友I:
接线柱肯定跟外壳是无穷大的,不然都烧了。

楼主:
4楼的正确,今天修电机的厂家来了,问了后就是里面封了,谢谢大家????

网友J:
三相异步电动机检测方法很简单,万用表检查三相电阻阻值一样,再用(兆欧表)摇表500V,检查三相绕组间绝缘电阻,绕组对地电阻0.5兆欧以上为正常。

网友B:
哈哈,原来是这么回事呀。那电机修理厂干嘛要内部短接呢?明明6个端子都有输出的。他们为什么要短接?

网友K:
电机里面做封星、封角,会给维修和测量带来麻烦 。

网友L:
试过修电机的里面直接三角,2.2千瓦的电机,换好工作测电流30多A,应该做星接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修电机的应该图省事吧,这种电机只能输入一种电压。。。

网友M:
是啊,还是论坛的力量大,什么问题都能解决

网友N:
内部短接?干嘛这样维修呢?

网友O:
第一次见到这样的情况!

网友P:
万用表不太准吧,起码有几欧的电阻,另一排电阻值无穷大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