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5):
在工控的下载栏下载的s7-300plc的编程软件step7 v5.5在安装的时候为何总是显示重启windows,重启后还是不能安装,有朋友可以指点一下吗?或者是给一个完整的编程软件的安装文件

网友A:
网上能搜到,只要注册表改个值就行了。

楼主:
不会操作

网友B:
如何解决反复重新启动机器还不能安装西门子软件的问题
论坛上很多人受西门子软件安装需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启动机器后又提示重新启动机器,然而反复重新启动仍然出现这样的提示,导致软件不能安装。现在给出解决方案:
在注册表内“HKEY_LOCAL_MACHINE\System\CurrentControlSet\Control\Session Manager\ ”中删除注册表值
“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
不要重新启动,继续安装软件。
现在可以安装更多程序而无需重启计算机了。

这个问题已经回答了11年了。
年了。

楼主:
没有找到PendingFileRenameOperations”,只找到了FileRenameOperations

网友C:
引用 楼主:
在工控的下载栏下载的s7-300plc的编程软件step7 v5.5在安装的时候为何总是显示重启windows,重启后还是不能安装,有朋友可以指点一下吗?或者是给一个完整的编程软件的安装文件
给你一个安装指导文档,里面有你遇到的问题的解决办法!
链接:http://pan.baidu.com/s/1c2IR8pq
密码:vbp9

网友D:
pendingfile是挂起的文件操作,需要重启才能执行。
实际上,这个问题正常不会存在的。包括安装博途网上也有这个安装秘籍,甚至有安装顺序。但实际安装了很多次(win7e+13,win10h+13授权服务不能启动,win10h+14,win10h+14sp1,winxpsp1+5.?),都没出现重复重启的问题。经过和同事对比,发现这个挂起问题,至少和杀毒或者防护软件有关。也就是说,挂起文件操作,可能是因为某些软件阻止了西门软件安装过程中的文件操作,造成西门软件需要重启完成这个过程,而重启后,又被阻止。
不重启或者只有单次/分次重启的PC,是没有杀毒等软件的。

网友E:
很容易就找到了。认真看看

楼主:
step7 v5.5能在win8操作系统下安装吗?

网友F:
引用 楼主:
step7 v5.5能在win8操作系统下安装吗?

可以,但是不是人人可以的,那需要修改EXE文件。

你可以直接安装step7 V5.6,那是支持Win8,Win8.1,Win10的版本。

楼主:
step7 v5.5这个软件不带仿真功能一样?仿真按钮都是灰色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ep7 v5.5这个软件不带仿真功能一样?仿真按钮都是灰色的

标准版STEP7需要自行安装PLCSIM仿真软件并授权,专业版STEP7安装时仿真软件已经同时安装。

楼主:
谢谢,看来我是安装的标准版的

楼主:
哪里有PLCSIM仿真软件下载?本网站的s7-300仿真软件不能下载了,有没有好心人提供一个仿真软件的下载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