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普通的O型端子耐温多少度(20170720)

楼主(2017-07-16):
请问普通的O型端子工作温度是多少?现场有一套加热系统,接线位置的温度达到350度,我们用的6-6的普通端子。老是端子位置被烧坏,请问使用什么材质的端子比较合适?谢谢

网友A:
接触电阻过大,或者过电流截面积过小,需要用加厚铜开口鼻,并用低银焊条焊接(修空调用的焊条)。

网友B:
不可以考虑改变接线点?

网友C:
这么高温度,就要用直接连接而且用瓷管或黄腊管护套。电加热器一般都是用螺丝直接连接燃耗耐高温绝缘保护。

网友D:
这么高的温度,就不宜用普通端子了。

网友E:
如果接线的地方真的和你讲的有350度的温度,基本上成品的接线端子都不能胜任,建议你考虑一下304不锈钢的小空心管用压线钳子压接,再外包玻璃纤维带,这样处理排除由于接触不良引起的打火烧断外状况一般可以用两个月

网友F:
人家几百千瓦的电加热用十年了,还是用!

网友F:
我不知道是怎么搞的, 外面包了保温棉的。看不到。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用的普通的焊锡,用烙铁烙上在测试呢。不知道有没有耐高温的端子

楼主:
回复 网友C:
看我上传的图片老大,有没有好的方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看我上传的图片。有没有好的方案!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他们线路怎么连接的?看我上传的图片。有没有好的方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普通的焊锡,用烙铁烙上在测试呢。不知道有没有耐高温的端子
我用过用二根粗硬铜线与铜管焊接,把铜管一头敲扁打孔做成铜鼻子,用的是修空调的低银焊条。效果不错,最好表面吃锡不易氧化。如果可以,用小铜牌,散热好,导电能力强,不易发热就不会烧了。

网友G:
其它的好像没问题啊

网友H:
普通裸镀锡或者焊锡端子,端子工作温度最好不超70度,如果套号码管以号码管耐温为准,带绝缘的端子工作温度建议不超40度,最佳是35度以下

网友E:
从你的图片来看,你这个是红外线直热烘道,外面的温度实际上没有你讲的300多度,你现在的问题是你选择的线是耐温180度的硅胶皮电线,建议你换成云母皮的高温线,接线端子可以考虑加厚镀银接线端子,关键的是压线要掌握好,处理好了一半用两三个月还是没问题的,处理不好袋盖就是两三个星期就你现在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现在用的就是云母度镍耐500度高温线。我感觉好像 是我的端子有问题。6-6的太薄了。不到0。7厚度。标准还0.8的厚度呢

网友I:
用铜排直接接。

楼主:
回复 网友I:
上面的加热管需要来回移动的,加铜排空间不足。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不全是接点接触的地方糊嘛。换成大一号的接线柱,鼻子也换大的,把接点结实看看吧。

网友E:
实际上,部分的德国进口的直热烘道和你这个是一样的,使用的是不锈钢的接线端子和云母线,不过不锈钢端子不好买,我是用镀银加厚的端子的,大概三个月是没问题的,如果是密封环境300度的话大概是用1 个多月,根本原因的线芯部分氧化造成电极打火烧断的,买好的线寿命就长了

网友J:
压好用高温胶布包扎

网友K:
主要还是要加大接触面积!

网友L:
高温环境用单芯线外套蜡管比较耐用

网友E:
回复 网友L:
不能用黄蜡管的,会加快氧化过程的,用玻璃纤维带的

网友M:
买好一点的端子就行了,对厚度做一下要求,加厚

网友N:
 买加厚铜鼻,用铜焊接。应该会好点。

网友O:
不知楼主解决问题了没有?采用的何种方案?

楼主(2017-08-21):
回复 网友O:
现在改善的事项
1.更换云母耐高温线OK
2.选购加厚端子(采购中)
3.端子增加护罩,防止热量直接吹到端子位置。
4.新增一组3相线。原来3根  R S  T。现在6根。
还在测试中。不过有一个不太理想的问题,云母耐高温线不适合来回移行的动作。有待改善、希望上述对策能对你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