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6):
主触点不就是导通的作用吗,我映像中接哪边都一样,反正上电后主触点两端都是连在一起的。但是公司前辈跟我说我们用的这一款要分,被控制的电源一定要接主触点的这一端,接另一端会容易烧。真有这种说法吗

网友A:
主副触点是分,触头容量是不一样,主的应该是不分上下,进出吧

网友B:
某种继电器是要求电流流向,具体看产品资料

网友C:
普通的应该都一样,特殊的应该有要求,例如安全继电器。

网友D:
还没注意这个问题,一般只看触点承受电流这个指标

网友E:
如2楼所说的 若是有特殊要求的话会有分别,但是一般的继电器咋接都行吧,上个图给大家看看什么继电器

网友F:
不一样。电压比较高,直流的,千万别接反。

网友G:
有主触点,是继电器还是接触器;可以看看型号,查其资料,还有就是看控制的是什么负荷。
实践中的经验,应当有其道理,可以观察分析。

网友H:
楼主可以发张照片看看,到底什么样的接触器。

网友I:
如果是继电器只能切换<或=5A的负载。继电器只能用于二次控制线路,交流接触器就分主触头与辅助触头,主触头能承受大电流负载,而辅助触头只能承担5A小电流(控制电路信号)。中间继电器,还有小型继电器不分主触头与辅助触头,只有交流接触器才分主触头与辅助触头。

网友J:
看得迷迷糊糊的
是不是说进出线的顺序?

网友K:
静触点上口,动触点(COM)下口。

网友L:
标题就说是继电器,只有一种触点,额定电流5A,不分主付。

网友K:
哦,继电器的触点动作用透明的玻壳就能很清楚的看到,它分静触点和动触点(单刀双的触点形式),如果都是静触点(像接触器那样的)就不分主次了。

网友K:
所以,有没有进出要求,就看继电器的结构是什么样子的。有动触点的,要分进和出,都是静触点,动触点是起短路闭合作用的,就没有分别。

网友B:
楼主上一个你用的继电器图出来,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M:
没注意过啊

网友B:
这是二个不同系的继电器,型号中只差一个字母,产品的特性就差很多

网友N:
应该无所谓,但是规定上进下出。

网友O:
特殊的接触器,楼主发个图片让大家研究一下

网友P:
无所谓,只要分得清常开,常闭就行。。

网友Q:
是接触器还是继电器啊?这是不同的!就算怎么接都没问题!反着接看着就别扭啊!

网友R:
没有注意反正随便接都能用

网友S:
楼主用的哪款接触器上个图片跟型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