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6):
台达B系列变频器怎么把最高频率改为450HZ?急需,请各位大神帮帮忙。谢谢

网友A:
老款是最大400,新款最高2000。参数01-00最高操作频率看看你能加到多少,01-07是上限。

网友B:
呵呵;如果你变频器铭牌上标的是0~400HZ,就不用想着如何升到450HZ了,除非厂家刷机;

网友C:
什么地方用到450Hz?

网友D:
这个问题如果是我,会直接给台达技术支持打电话咨询的。他们就会告诉你如何操作了。行还是不行,由官方信息确认。

网友E:
难道兄弟准备搞个专用电机去测试一下么

网友B:
还是那句话,如果你的铭牌上标的上限就是400HZ,是不可能通过参数能修改到400以上的,除非返回台达重新刷机;

网友F:
直接问厂家。

网友G:
不找厂家估计是调不到那么高的。

网友B:
呵呵;找到厂家也不会提供此种服务的,除非你有大批量定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