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程逻辑器件PLD

楼主(2017-07-16):
听说这东西蛮好的.工控网上有这方面的资料可借鉴学习了解吗

网友A:
请问PLD 是PLC的升级版吗?支持声控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知道,我也在找相关资科

网友B:
PLD早就有啊,有小的集成块,也有大的。
你要什么样的或者听到/看到什么样的?

网友C:
这个是芯片, 比单片机还难搞。
当然越难功能越强大,前途更好。

网友D:
PLD就是可编程逻辑器件

网友E:
只在以前看他人用过,自己没有实际接触过。
如果只是了解,可先找简单的资料看看;或者,找某个型号器件的资料看。

网友F(2018-01-07):
在浙江考维修电工技师必考实操题目之一,需要编程器写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