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6):
想请问一下,温度传感器通过485通讯给PLC的模拟量信号,plc采集后的数值是什么类型,是二进制浮点型还是其他?需要怎么转换我在PLC里才可以正常使用?有知道的朋友给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485是通信,不是模拟量,这两者不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知道,PLC读取一般温度传感器的数据是什么类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另外再问一个问题,图片中为什么要将D70里面的数据转换为二进制浮点型,这是三菱的PLC,知道了麻烦给我说一声吧,谢谢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读回来的温度值肯定是带有小数点的,在程序要做运算或比较肯定也要把相关数据转成浮点类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想请问一下,温度传感器通过485通讯给PLC的模拟量信号,plc采集后的数值是什么类型,是二进制浮点型还是其他?需要怎么转换我在PLC里才可以正常使用?有知道的朋友给说明一下,谢谢
具体要看说明,有些返回给PLC的就是符合IEEE754标准的浮点数,有些则是放大后的整数!

网友D:
485来的信号就已经把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了,一般情况下,你用PLC读取传感器的保持寄存器就可以得到一个实际温度乘以10的整数。
温度传感器需要支持485通讯,那么他就把温度变送成整数存在保持寄存器里,485只是PLC访问传感器保持寄存器的一种方式而已。
有一种带表头的485变送器,给他上电后他就能显示温度,PLC要想读取他显示的这个温度,那么就需要用485总线来访问这个表头存储他显示的这个数的寄存器。无表头只是不能自己显示,必须通过外部设备把温度读出去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D:
485来的信号就已经把模拟量转换成数字量了,一般情况下,你用PLC读取传感器的保持寄存器就可以得到一个实际温度乘以10的整数。
温度传感器需要支持485通讯,那么他就把温度变送成整数存在保持寄存器里,485只是PLC访问传感器保持寄存器的一种方式而已。
有一种带表头的485变送器,给他上电后他就能显示温度,PLC要想读取他显示的这个温度,那么就需要用485总线来访问这个表头存储他显示的这个数的寄存器。无表头只是不能自己显示,必须通过外部设备把温度读出去显示。
谢谢了,好像明白了

网友E:
如楼上所说;你要看变送器或传感器说明;一般来说大部份温度传感器都是放大10位的温度值如0.1摄氏度就是1;

网友F:
读回来的是数字信号,但有的是不带小数点的,做程序时,再除以一个系数。有的有带小数点,做程序有点麻烦。

网友G:
通讯都是数字信号,温度信号属于16位或32位浮点数类型。也可以理解为模拟量信号的类型。

网友H:
要查看说明书才知道是什么类型,一般16位的多

网友I:
通讯读回来的一般都是数据,带小数点的。

网友J:
呵呵;基本的概念都没搞清;
如果你给PLC的直接就是模拟信号了,那就不存在485通讯;

网友K:
一般是两种16位整数 32位浮点数

网友L:
这个问一下传感器厂家都有了
或读上来看一下结果也差不多能猜到
一般都可以通讯了,读上来的就是温度数值,最多算个几位小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