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线路图,一点小疑问

楼主(2017-07-17):
各位懂行的前辈,请问像图中N1-几表示的是什么意思?例如KA1,他的下端标了一个N1-7请问这个N1-7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A:
对照实物看是什意思。

网友B:
你把图纸拍全了,看看图纸外框上是不是有N1 11 D1什么的。

网友C:
应该是对应的某张图纸或某张图纸的某一部分

网友D:
嗯,还是先在图纸(说明书)、器件端子标记等处找答案,看一些符号之间有什么关联。

网友E:
没见过这种表示方法,仅从图上也分析不出来到底是个什么东西,不知还有其它相关图纸否,有的话可相互对照找出其中关联性,或对照实际线路查找相互关联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实物,
只有三张图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实物,
只有三张图纸
那你把三张都完整拍照上来看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外围没有标注有关N1等说明,图纸已全部上传,这三幅图纸是我根据原图纸按照1:1画下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找遍所有图纸,出现相同符号的好少好少,,所有图纸已经上传请您帮忙在看一下。

网友F:
我猜n1-1,n1表示第一页,-1表示在第一列

网友G:
这是关联参考,即KA1触点下的N1-1,代表KA1主线圈在N1(第一页)的第一列

网友E:
引用 网友G:
这是关联参考,即KA1触点下的N1-1,代表KA1主线圈在N1(第一页)的第一列
是这意思,图纸完全了,意思也就明白了

网友H:
应该是该触点所对应的线圈的关联参考位置。

网友I:
N1页7区

网友J:
肯定有图纸解说文本。如果没有,只能对照实物猜了,哈哈,可能是线号,接插头或座的标号线号

网友K:
11楼回答正确

网友L:
逐一线路排查,总之有点烦

网友M:
类似坐标吧

网友N:
表示这个元件的主功能符号所在图纸的区域

网友O:
线圈具体的位置。

网友P:
11楼说的正解,其实看电气原理很简单的,多看看就OK啦!

网友Q:
应该是个立车的图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