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7):
伦茨变频器怎么改控制模式?
现在设定是4,矢量控制,想改成2V/F控制的
求大师们教练!!!

网友A:
网上下载说明书即可,可以打售后电话

网友B:
那个面板操作起来挺麻烦

网友B:
进入C0014把4改为2

楼主:
能改,但不能保存

网友B:
有密码有保护吧,不能改参数

楼主:
就是找不到这个密码保护参数,参数我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没有

楼主:
师傅们,这本说明书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