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7):
今天早上天然气燃烧机控制盒同时烧坏,别的电源指示灯220v也烧坏了20多个。别的设备pLc也突然没了反应人机界面数据全部丢失应检查电源正常,断电5分钟后恢复正常。哪位师傅给分析分析是什么原因。另外直流设备和普通设没有问题。

网友A:
图中烧黑的部分,是保险管。很显然,大范围数量众多设备的相同位置烧坏,是电源电压飙升导致的。

网友B:
高压进入过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pLc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变压器坏了还是上一级供电有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pLc是什么原因啊?
PLC有过电压保护系统,过压自动关闭本机。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变压器坏了还是上一级供电有题?
要检查一下您公司的供电系统,是发电机组供电?还是国家电网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国家电网供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在总配电室安一台浪涌保护器吗?400kVA的变压器空载电压400V带载后390V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在总配电室安一台浪涌保护器吗?400kVA的变压器空载电压400V带载后390V左右。
可以,如果是三相380V五线制供电系统,390V是正常的。

网友C:
多个220V电源指示灯同时损坏,很可能是过电压所致;
浪涌保护器,该种情况下能否起到保护作用,可能要看其参数了(未具体了解过)。

网友D:
用焊机了?

网友E:
一次性烧这么多,应该是电源问题,检查一下电压问题!表情表情感觉你们中奖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没有早上7点半左坏的幸亏有是交接班的时候开的机器少要不坏的还多。

网友F:
电源部分受到高压冲击了,问问供电部门,他们应该很清楚,保不齐还可以索赔哦

网友G:
你们公司进线电压是多少的?
自己有变压器吗?
按照描述来说应该是超压导致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自己的变压器4oo千伏安,进线1o千伏的高压。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的变压器4oo千伏安,进线1o千伏的高压。
N线是否可靠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自己的变压器4oo千伏安,进线1o千伏的高压。
N线是否可靠连接?
N线没问题,就是早上一个瞬间的事!

网友H:
电源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I:
2楼版主说的对!赞一个!

网友J:
两个方面,一是你们厂里的供电问题,是不是有地方接触不好,电网电压突变,二是PLC电源及其他设备电源的过压保护电路是否动作或没有,可能有的厂家为了节省成本没设过压保护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J:
这数于突发事件平时没出过这种事件。计划在配电室安一台浪涌保护器。

网友K:
还是要查找出过电压的原因才好,亡羊补牢为时不晚

网友G:
回复 楼主:
按照描述会不会是零线在某处被相线短接
或者变压器中性线接地有问题?

网友L:
找供电部门询问下,他们应该知道原因,问问邻居厂是否也有烧坏的电气元件。烧成这样了,还是同时,这电压得多大呀,

网友M:
瞬间过压啊 。不过烧的这么厉害没见过。

楼主:
今天才发现污水站CoD和安氮及数字在线监测仪都烧了,因为是无人值守今天才发现。都是电子设备烧坏了。

网友N:
还是电网问题呀。给错电压等级了。一般都是停电维修后,倒闸造成的失误。如果有电压保护器就会好的。减少负载的损失。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