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7):
首先说下我不会PLC编程,别人帮我做得到程序和控制柜。现在有个问题想问问各位大神。V3屏可以实现记录每次称重的所有记录吗。就像电脑的日志一样。每天每次的称重记录都保存。记录要保存一年。随时可以调取任意一天的运行记录。
这样的功能能实现吗

网友A:
如果你的屏支持存储卡扩展的话,2G的卡加上问题不大;

楼主:
在触摸屏上可以实现吗

网友B:
保存一年的的数据太久了,屏幕内存不够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首先说下我不会PLC编程,别人帮我做得到程序和控制柜。现在有个问题想问问各位大神。V3屏可以实现记录每次称重的所有记录吗。就像电脑的日志一样。每天每次的称重记录都保存。记录要保存一年。随时可以调取任意一天的运行记录。
这样的功能能实现吗
触摸屏肯定要连接PLC的,对吧,现场有办公区吗?方面放置电脑主机吗?用电脑+软件(组态软件)+数据库软件保存记录吧,不但可以做独立的查询机使用,还不影响生产机(触摸屏+PLC)的操作运行。

网友D:
可以外挂一个U盘,把数据存储到U盘里面。

网友E:
最近刚好有个项目涉及到这个功能,在西门子触摸屏里面,单个变量记录,是有时间和次数限制的,跟你的外部存储设备的大小无关。到了次数,就会循环覆盖以前的数据

网友C:
用数据库的方式保存数据,甭管要保存多久都可以实现,10年,50年都是没有问题的,前提是你的磁盘容量足够强大。而且用数据库的形式,又方便制作客户端软件来进行联网查询作业。
数据库系统还有一个优点,自动定期备份数据,又不会担心系统崩溃导致数据全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您的意思也是用U盘存信息,然后连接电脑存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客户说加一个存储模块可以实现,我问了好多人都说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的意思也是用U盘存信息,然后连接电脑存储。
PLC控制器扩展网口,设定IP地址,网口连接交换机,和办公网络通讯,办公电脑安装软件,通过网线采集PLC控制器和触摸屏控制器的所有生产数据,并存储,并且电脑上可以实时查询任意日期的生产数据。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客户说加一个存储模块可以实现,我问了好多人都说不行。
估计客户说的就是通过添加外部存储卡片实现。让客户提供样机或者案例,否则空口无凭。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外部存储卡片是什么?U盘吗。主要他想在触摸屏上查看称重历史记录。

网友E:
回复 楼主:
让客户提供样例,有些东西不是凭嘴说说的。我的客户说让我按照两天记录生成一个文件,一个月对单个变量生成15个文件。我确认有向西门子求证过,不是不能实现,只是要写脚本,他们说他们只是在德国做功能测试的时候用过,没有用到实例中,所以我就直接回绝给客户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如果我想每次五个变量同时保存可以吗。因为我要称五种料,每种料的重量都不一样。每一次称重都要保存五种料的实际重量数值。可以实现在V3屏上插U盘,然后用电脑打开看到历次的称重数据吗。

网友F:
一年,有点长呀,你可以定期拷贝现来。

楼主:
回复 网友F:
定期拷贝也可以。怎么实现每次五个变量同时记录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依据西门子技术支持的说法,可以5个变量存在一个日志文件,但是一个文件里面所存储的数据总数目为20000条,超过了就会覆盖以前的数据。我已经准备用普洛菲斯的GP4000系列的数据采集器了,这个没有什么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