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毛工

楼主(2017-07-17):
三菱F740   45KW变频器上电报UVT故障,母线电压显示为0,现在把周围的芯片10393芯片和10339芯片和TLP543J光耦和6个9587光耦都已更换,还是母线电压显示为0V。是不是那个大片1666也有问题?有没有毛工的电话,发给你维修!!!

楼主:
9587光耦和TLP543J,刚才打错字了

楼主:
自己再顶一下,希望毛工能看到!

网友A:
是啊,能换的都换完了,可还不行,真是让人头大,问题就在2号CPU 啊

网友B:
发给我维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个1666大片有没有程序的,怕有程序买来换了事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是哪个地方的?

网友A:
有程序啊,可买一个从旧板子上拆机的,芯片里有功率方面的信息

网友C:
没什么高难度的,无非就跟62301或周边,L01数据,通讯光耦有关,少数跟CPU控制板有关,弄不好的话我帮你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什么高难度的,无非就跟62301或周边,L01数据,通讯光耦有关,少数跟CPU控制板有关,弄不好的话我帮你修
有没有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