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触摸屏没有画面显示,求前辈指点

楼主(2017-07-17):
(无正文)

网友A:
触摸屏能出设置画面,不出设计画面程序丢失了吧
不
想
安
于
现
状
就
硬
着
头
皮
披
荆
斩
棘
、

网友B:
呵呵;没有通讯上;或你的用户程序丢失所致;

楼主:
通讯线路查过没问题,PLC接口刚传过PLC程序,应该也没事,触摸屏接口怎么测试,求指点

楼主:
用户程序怎么会丢失,电池没电?触摸屏没有电池报警吗

网友B:
呵呵;NT631C有电池,但不是保存程序用的;
程序不用电池保存的;

网友C:
没原始程序,悲剧了。
最近发现,很多厂家不提供PLC HMI 备份。
后期维护维修很麻烦
还有各种驱动器的参数设置也是。。。

楼主:
回复 网友B:
程序怎么会丢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有电池是保持什么数据的,有相关资料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悲剧,怕什么来什么

楼主:
程序丢了怎么办,没备份的

网友D:
用户程序丢失了。

网友B:
乱按系统被初始化了吧?

网友E:
看你的PLC点数不多,估计重做也不复杂,触屏不熟悉就换个你熟悉的牌子做一套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正常的用户界面可以初始化系统吗?表情正常起机是不会进入系统画面的,操作者没这水平的进入系统画面

网友F:
平时以为plc触摸屏都不会坏的,坏了就着急了。
不知道备份程序的。
找相同设备读取或者重新做画面。

网友G:
好像系统丢掉了。
你可以按手册操作一下,看用户画面还在吗
是某制冷系统吗,超喜欢

网友H:
程序丢失了?如果通讯口没问题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