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X结构化程序FB使用定位指令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7-07-17):
如图,我本来想做个FB通用的复位程式的,如果四个变量都用局部标签,然后在主程序里输入变量,频率和脉冲量只要使
用软元件输入变量就会报错(输入变量与标签数据类型不一样),脉冲输出和方向输出也是,不得已只好在FB里使用软元
件,而且有几个轴就得有几个FB,感觉麻烦。FX结构化的资料还是太少,我也才刚写结构化程序没多久,最近也在学西
门子的,这是思路还是学西门子得到启发的。有没有比较懂一些的,FB使用定位指令怎么使用才更方便,我本来是想写
一个通用的复位FB,然后各轴调用,省去很多麻烦的

网友A:
你的是结构化FBD语言我的是结构化ST语言QQ391962180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们的话目前数据运算还是比较简单,ST目前基本用不着不用

网友B:
这个就是机构体编程,在多台电机做定位简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C:
如果用GX Works2软件,新建工程是选用结构化编程,就可以直接用标准的功能块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使用指令功能块当然会用,我是做一个用户库的功能块,类似了西门子的OB,因为对于我来说,基本上复位程式是通用的,所以想做成一个功能块直接调用,但是在使用定位指令功能用标签的时候会报错

网友D:
定义的输入输出变量类型错误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就是报这个错的,如果脉冲和方向输出不是Bit类型是什么类型呢?还是脉冲数和脉冲频率的标签我都是设置的双整型有符号数,可是调用的时候用软元件D就是报错,除非使用常数

网友D:
脉冲数与频率要使用无符号数;或者在FB里面转换一下;脉冲与方向不能这样指定;

楼主:
标签里定义为无符号数一样报错,我试过了。而且在FB里转换那就跟在FB里直接指定软元件一样了

网友B:
说白了就是跟西门子的FB是一样的自建变量编程,主程序调用
喜欢西门子的是因为他们不知道三菱的结构化编程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额,这个我知道

网友B:
西门子的只要该数据定义为一种类型,下一次这个地址就不能变化了!
例如QD20如果定义为浮点数,那么你写QW20就是错误的!
但是三菱浮点数可以分开做,例如K8M1000是浮点数,直接用K4M1016就会发现是原浮点数的整数部分!
西门子的话铁定需要转换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菱的软元件没有字节,字与双字之分的,只有在使用32位指令的时候相应的软元件才会定义位双字,

而我在主程序用过双字的DMOV传送或者MOVE指令使相应的软元件和FB里的标签类型一样,然而并没有什

卵用,依旧报错。不知道是不是三菱的结构化设计的未考量的BUG,还是需要其他方式来解决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过我用三菱Q系列的结构体编程,没有遇到数据类型问题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的是FX的结构化编程,可能是不够完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FX的结构化编程,可能是不够完善?
我这次用FX5U做事情,试一下FX的结构化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用works3打开过那个FB一样的报错。。。。

网友E:
你可以试试TBL指令啊,只要设置好就可以了,不用那么麻烦的。
至于复位,在FX3U中M8002是初始脉冲,可以用这个脉冲的上升沿来复位你的软元件就可以了。
我是新手,也不是太懂,若有不足之处,清大神指出。

楼主:
回复 网友E:
额,你没看懂我的问题

网友E:
三菱的定位指令中有个TBL指令,这个指令很好,你直接编辑第一个动作是啥样的,第二个动作是啥样的,到时候直接调用动作编号就行。
至于复位的问题,我也不是很理解你的意思,这是我做的标志位D和M的复位,看看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做的是定位动作的复位,你的是复位软元件的批次复位,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