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7):
风机变频器有电压偏低后频率自动下降升不起频率现象,可能出现的问题是什么??需要调节哪些参数 大虾们指导指导一下小弟。。。

网友A:
某些品牌的变频具有自动稳压功能(可选择项目),即在一定的范围内,当输入电压偏低时,自动调整输出电压。
某些品牌的变频具有自动恒流功能(可选择项目),当负载电流增大并超过许可数值时,自动降低输出频率。
并非所有品牌都具备以上功能,你是什么品牌?

网友B:
只能你自己仔细研究说明书或者咨询变频器厂家。因为变频器品牌实在是太多了,各个品牌设置的参数差异也很大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汇川的MD290

网友C:
仔细读取说明书,和变频器厂家技术人员沟通,同时检查个个接线端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哪些原因导致变频出现这种情况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设备只是停电一天,时间比较紧迫 需要缩小问题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