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7):
50T龙门吊,保全在更换主钩钢丝绳过程中发现两台升降电机只有一台运转,另一台不动。(主钩升降电机63KW转子绕线两台)。电机为定子调压调速控制,两台电机并接,即得电同时运转。让现场电工测量不动的那台电机电流,不到20A,三相平衡,运行的那台电机50A左右(空钩,未吊钢包),初步怀疑转子开路。要求撤下转子输出往电阻器的线路,万用表测量转子通路,不到5欧阻值,判断转子正常。测量往电阻器方向线路,开路。这就是电机不转的原因。故障有两种可能,一是往电阻器方向的滑缆断路(到配电室有大概50米距离),另一种可能是电阻器开路。现场电工偏向于第一种即滑缆开路,我则偏向于第二种即电阻器开路,因为此转子滑缆用的是不低于25平方的平板电缆,不是那么容易断路的。但现场电工坚持认为是滑缆断路,为了节省检修时间及工作强度,我让他们上电试车,直接推到最高档位,这时一级加速和二级加速都会动作,即把电阻器短接形成闭环运转,此时检查两个电机都正常运行,电流也都相同,由此可以判断滑缆没有断路,否则高档位无法形成闭环。拆开电阻器(由于安装位置很难拆)护罩仔细检查发现六个断路点,没有备件,先订货,需要近一周到货,把旧电阻器分解拆下请焊工用氩弧焊焊接后安装,上电试车正常。新电阻器到货后换下。此吊安装在室外露天且工作环境恶劣,已经运行七年多,电阻器故障还是第一次,通过观察拆下来的电阻器损坏情况决定把其它如副钩 大车 小车的电阻器全部换掉,已订货。(注,我一直没有到现场,所有沟通都是通过对讲机完成)

网友A:
遥控指挥啊   厉害

网友B:
楼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C:
经验丰富多彩啊

网友D:
老司机啊!

网友E:
还好你那个是等段电阻器,我们这的是不等段开路电阻。
很多时候都是电阻器故障,压线鼻子断开,电阻器由于震动,电阻丝断裂,或是陶瓷碎裂。
我们的天车也是2台电机,带转换开关,发生故障时,可以选择1 或是2号,来判断是哪个电机故障,如果正常就转换到联动,2台电机同时工作。

网友F:
故障判断和应急修理,处理得很有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