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梯形图编写

楼主(2017-07-17):
在台达触摸屏上报警控制电机启动停止在三菱PLC中应该怎样编写梯形图

网友A:
自保电路就可以。

网友B:
停止就读取PLC的输出值,保护就读过流保护的那个点的值,不用在PLC写都可以

楼主:
这样可以达到报警效果吗?

网友C:
既然你触发用的下降沿,那你后面就要用置位指令。不能直接用输出指令。

网友D:
这样Y1输出不会保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