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7):
750W三相380电机,变频器控制,额定电流1.9A,晚上没开几台设备的时候运行电流2.4A,变频器设置报警2.5A,偶尔发现报警电流超过报警,白天的时候设备都开机了,运行电流在1.8A,现在想想只能把报警电流在调高一点,不知道大家怎么整

网友A:
查找原因,是不是转轴上有负载太重了,不然电流不会差太多的

网友B:
你变频器是0.75KW还是1.5KW ?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变频器是0.75KW还是1.5KW ?
0.75KW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找原因,是不是转轴上有负载太重了,不然电流不会差太多的
负载不会太大,可以区别就是别的设备没开电压高了就是这个现象

网友C:
用变频器应该不会这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变频器应该不会这样吧
这几天特地看了下,周末和晚上的时候电压415,平常390吧,能测量出来的区别就是这样了,还未想到别的因素

网友D:
奇特的想象,期待坛里大神来分析知道下,楼主也加油找出问题根源。

网友E:
电压升高时 好像电动机电流是会加大,可能还与电动机输出、负载情况有关;对变频器控制的情况不清楚。

楼主:
今天白天又监控了下,运行电流1.8A,等周末再看看,电压390V

网友F:
应该不会,,跟供电电压无关

网友G:
楼主这个逻辑最好再验证一下
我有点怀疑!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这个逻辑最好再验证一下
我有点怀疑!
现在只能确定是刚好周末的时候车间别的设备没开,就开一台设备,运行一段时间主机停机,报警变频器异常,后看变频器报警是电流超过设置电流,变频器三菱D740的,后复位看变频器监控电流,2.3-2.4A,开始怀疑负载过大,后对比相同设备,也是这样。周一车间设备都开了,再监控电流,1.8A,我也无语掉,过几天再看看,2.3A的时候电机温度是会高点,也怀疑过散热问题,不过检查风扇都用工作,就是电机运行频率40HZ,风扇速度会低点。负载都是相同的,别的我也还没想到。之前也有客户告诉我到晚上就是容易电流过载报警,白天就是没问题,想不通。

网友H:
变频器输出电压是固定的吧,电流增加就是负载重了。

网友I:
变频器电压是经整流、逆变后的电压,应该和供电电压关系不大吧。
楼主负载是否过大造成电流大,可以考虑空载试车看下。

网友J:
应该是变频器属于较差的玩意吧,目前低价仿品和伪劣产品太多了

网友K:
很好的案例,建议楼主在设备运行最多和最少时,分别监测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电压。

网友L:
很诡异的案例啊!首先0.75kw电机额定电流1.9a就有点高啊!什么电机啊!效率是不是太低了表情未开的几台设备和这台电机是什么样的相互关系呢? 按说变频器控制的电机 电机电流和电源电压没什么关系啊?用的什么型号变频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