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7):
proface的触摸屏可以直接用串口线在电脑上下载程序么,触摸屏232的口对电脑232的口,还是需要专门的下载线?万分感谢。

网友A:
不可以,要专用的下载线;提供你用的屏型号先;

网友B:
proface触摸屏什么型号的,没有usb或者网口吗?如果用232,最好仔细看看说明书。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C:
有USB口的用USB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USB口的用USB就行了
呵呵;GP3000/GP4000上面的USB口也不是可以直接连电脑下载的;
2头都是USB口,但中间有转换的,电缆型号:CA3-USBCB-01;

网友D(2017-08-21):
回复 网友A:
老大看看我今天的求助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