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7):
无法断电,里面的VW,M,VD,T等寄存器数值一直有着,停止,运行PLC无法解决,有么有什么命令可以让这些寄存器复位置零。

网友A:
VD,VW ,VB请使用MOV指令,T请断开定时器运行条件。

网友B:
不是可以clear mem吗?程序都清除了!

网友C:
vw  vd  可以往里面传送0解决你的问题,T   M   可以用复位指令去复位他们

网友D:
VD,VW,VB寄存器 可以在“数据块”中设置初始化值

网友E:
编一段小程序来用传0或者表格填0来实现

网友F(2017-09-07):
往需要的地址传0。。。。。。。。。。。。。。。。。。

网友G:
用填“0”指令FILL或者复位指令。

网友H:
在监视表里面不能直接操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