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还能自己动么

楼主(2017-07-18):
上死点灯时亮时不亮,而且实际物理位置已经在上死点了。这样偶尔的不亮,造成冲床无法持续工作。请问,是凸轮自己变位置了吗?该凸轮应该怎么调节?

网友A:
1、检查上死点微动开关是否接触不良;有些凸轮箱是使用近接开关注意感应距离调整或者近接开关损坏。
2、凸轮箱外面有没有指针是否与曲轴同步,如不同步请检查凸轮箱与曲轴的联接装置是否打滑。

网友B:
一个是自己边位置了导致凸轮控制的开关接触不良,一个是凸轮控制的开关本身解除不良了。

网友C:
看描述与凸轮没关系,查看检测元件

网友D:
可以断电检查接触电阻大小来判断好坏!

网友E:
一种可能是有点间隙;另一种可能就是微动开关触点有问题或松动位移

网友F:
凸轮控制器可以自己调整
我就调过
只不过要慢点多验证一下准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上死点微动开关是否接触不良;有些凸轮箱是使用近接开关注意感应距离调整或者近接开关损坏。
2、凸轮箱外面有没有指针是否与曲轴同步,如不同步请检查凸轮箱与曲轴的联接装置是否打滑。
粗略的量了一下微动开关,没有问题。

网友G:
可能是微动开关与凸轮配合刚好处于临界位置,设备振动等因素导致接触时好时怀,也可能微动开关触点氧化,可以测一下接点直阻;还有就是凸轮松动;

网友H:
凸轮角度一般不会自己变动,我怀疑你液压油泵过载了,检查气动液压泵

楼主:
回复 网友H:
油泵过载的话,再到上死点是可以自动续油的。

网友I:
不知楼主说的是不是冲床上的凸轮控制器,冲床上分机械凸轮控制器与电子凸轮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