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8):
客户定制一台设备需配套全防爆电器柜,内装2个ABB变频器,功率11KW和3KW,因防爆箱内密封,故正为如何散热发愁,请求大神给予好的方案,前提是保证防爆等级(BT4)的情况下,不要跟我说装风扇哦

网友A:
防爆箱里边安装换热器,通过冷媒把热量导出到控制箱外散掉。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案例么,看似可行

网友B:
楼上说的对,同时要加大箱体空间,

网友C:
不能把变频器放在非防爆区域吗?没见过这样装的。

网友D:
这个用正压通风防爆,论证一下发热量。

网友A:
回复 楼主:
就类似于空调的室内机和室外机呗!不过我没有这样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正压通风防爆,论证一下发热量。
刚咨询过,可以这样做,但是需要用户自备源源不断的惰性气体,没有这个条件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正压通风防爆,论证一下发热量。
刚咨询过,可以这样做,但是需要用户自备源源不断的惰性气体,没有这个条件
不要惰性气体,普通压缩空气是要的。一般用在厂里有压缩空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正压通风防爆,论证一下发热量。
刚咨询过,可以这样做,但是需要用户自备源源不断的惰性气体,没有这个条件
不要惰性气体,普通压缩空气是要的。一般用在厂里有压缩空气的。
要是普通空气,那不等于直接暴露在空气中了,要防爆箱还有什么意义?

网友E:
防爆箱要是有空间可以考虑装换热器
该方案在普通电柜内用过
主要是空间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正压通风防爆,论证一下发热量。
刚咨询过,可以这样做,但是需要用户自备源源不断的惰性气体,没有这个条件
不要惰性气体,普通压缩空气是要的。一般用在厂里有压缩空气的。
要是普通空气,那不等于直接暴露在空气中了,要防爆箱还有什么意义?
-------
有压缩空气源才说,没有说什么也没用,一般有防爆要求的大厂子,会用到很多气动表,会专门有气源。
有气源的话,你可以自己做箱子(找机构认证),也可以让防爆箱厂做。防爆的意思是,它所处的环境具有危险气体(危险区),而它里面的元件,可能是点火源,防爆是要把点火源和危险源隔离。多数用的办法是:用密封隔离(增安e),用隔爆隔离(d)。正压通风是用洁净空气(不是有危险气体)维持箱内正压,不使危险气体进到箱内。排放的气体也是到安全区。就i是气源和气路麻烦。比较大的控制系统,放到危险区,经常这样用。当然,你这个是大功率变频,有没有特殊要求知道得不是很详细,因为防爆里面,还有个辐射功率要求,不知道箱体和接地能不能屏蔽。具体参考GB3836.1,5.

网友D:
对了,这种箱体,我们自己设计制造认证使用过(里面是PLC,显示屏等)2套,也看到原厂里用过(国外提供的),不是听说。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您的耐心解答,准备每一个变频器配一台防爆箱试试,采用散热片接触防爆箱外壳的方式

网友F:
pqsh的意见很好,今天学习了。

网友G:
变频器有穿墙式的安装,这就是针对防爆箱的吧?西门子的G系列变频器,PM240-2就是穿墙式的安装,他把变频器的散热器可以放在柜体外面,为了散热。

网友H:
考虑一下正压密封的电控柜就可以了,一些类似酒精类的产品封装电控柜就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