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可以同时用两个控制面板吗?

楼主(2017-07-18):
英威腾变频器主板上有两个网口,一个在后面,一个在侧边,这两个网口作用是一样的吗?

网友A:
后面的应该是连接变频器上的显示板,另外一个是外接显示板的。

网友B:
具体得查看变频器手册,一个网口肯定是连面板的,还有一个可能是通讯口

网友C:
楼主你好,此款变频器支持双键盘与双显示,可以本地控制和远程控制

网友D:
这都是通讯口的,一样的功能。

网友E:
一般的,变频器都有若干通讯接口应该可以同时接入,进行通讯。只要通道各是个就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好,此款变频器支持双键盘与双显示,可以本地控制和远程控制
IPE200与CHF100一样的吗?都支持双健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