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8):
有哪位大侠有相关的资料啊?以前没使用过伺服,按照我的理解就是200PLC里面发送PTO脉冲,Q0.0和Q00.1给台达的伺服驱动器,但是台达伺服驱动有位置指令和高速位置指令,不知道怎么用啊,有么有大神有这方面的资料啊

网友A:
200有专门的库;直接调用库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用的是PTO向导做的脉冲输出,设置的PTO0输出是Q0.0,假使我需要伺服电机转5圈,是不是只要控制Q0.0的脉冲数量就可以了,伺服驱动上的编码器没有要求是不是可以不用

网友B:
编码器只是回馈给伺服驱动器,确认电机转动的位置,不需要PLC去读取的。

网友C:
西门子和松下有点像,是设置的。设置好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
我只需要脉冲控制电机转的圈数是不是只需要用到一个PTO的Q0.0就好了,同样也只要一个包络就够了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的脉冲是200发出的,伺服电机是台达的,台达可以接收200发出的脉冲吗

网友D:
编码器是反馈信号,只要你对应好伺服电机转一圈需要多少脉冲,那你就可以发脉冲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恩恩!谢谢~
如果我每5秒给伺服驱动器发脉冲,电机是不是会每5秒按脉冲数走啊

网友E:
下载个map库,看看手册,就明白了。

网友A:
去网上下载一个MAP SERV 库文件;里面有相对定位、绝对定位、原点回归等库程序;向导生成的那个有局限性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的伺服电机只要转动一定的圈数,相当于对料的一个计长的的作用,计长完之后对料进行切割。循环次功能。就这么个简单的动作只用PTO向导做不行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的伺服动作比较简单,只要控制电机转一定的圈数,相当于对物料的一个计长功能就行,后续操作都是其他气缸完成的,这么简单的动作应该用PTO就能实现了吧

网友A:
你不用向导直接用PTO自已编都可以

网友F:
用伺服上位置指令就好了,能接受500K以下频率的脉冲,应对一般PLC脉冲足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的,有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办法可以通过外部文本框来设置发送的脉冲数呢?这样可以达到改变计长长度的效果。
是需要做另外的包络吗?通过选择不同包络的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恩是的!这个是比较简单。但是有个问题就是如何通过外部输入来控制发送不同的脉冲给伺服电机呢?这样可以对我物料计长的长度控制。可以通过选择包络的方式吗?

网友A:
S7 200最高只可做到100K;按你说的那样如果长度是固定的话可以组态几个包络;如果是脉冲不定的话还时用MAP库好一点;当然你自已用PTO来编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的回答言简意赅的解释了我的疑问,谢谢!100K的脉冲是不能满足需求,我可以通过改伺服齿轮比的方式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