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8):
有输出3相220V的变频器吗???输入要380或者单项220的

楼主:
用来控制感应电机

网友A:
呵呵;基本上各个品牌都有单相AC220V供电,3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功率不大于3.7KW都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输出3相220V的变频器吗???输入要380或者单项220的
可以参考以下案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44019

网友C:
楼主2说得很明白啊。

网友D:
2楼说的很清楚了,如果质疑可以实际测量

网友E:
单相220输入三相220输出三菱D系类的,还有国产很多都是这样的

网友F:
二楼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如果不明白可以询问任意一家厂家,都会给你相同的答案:有

网友G:
关键看你输出要多大频率,否则普通变频器就可以达到。

网友H:
3相380输出3相220,这个变频器都带有输出电压幅度控制,只是最大功率输出下降了罢了,至于单相输出三相输出,每个品牌都有

网友I:
几乎全部的国产220单相电源的变频器都可以有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