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8):
仪表只输出4-20mA电流,连接PLC后输出数值有误差,求大神们指路。

网友A:
总要说一下,怎么就有误差?误差有多大?是转换的问题,还是仪表本身输出的问题?还是干扰的问题?
把图发来,把数据发来。

网友B:
先要确认接线没问题。
有点误差很正常。找找原因采取相应措施。
从软件上也能修正。

网友C:
有的仪表可以校正、也可以在PLC中校正

网友D:
这个误差在PLC中可以进行修正
系数调整后PLC的数据和仪表上的基本上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