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8):
这个变频器有时显示,有时不显示。请师傅们指教

网友A:
   开关电源有故障的可能性较大;也有可能是某处插件接触不良或焊点虚焊。首先还是要拆开检查。

网友B:
楼主可以按1楼伙伴的方法检查下,如有疑问,请拨打英威腾服务电话400-700-9997咨询,谢谢支持

网友C:
看看给开关电原芯片供电的电容是不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