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8):
开机后,伺服电机出现过流报警是怎么了?

网友A:
电机线错了没有?

网友B:
是使能报,还是一上电就报?

网友C:
这种情况,伺服坏了

网友D(2017-09-18):
我的台达就是这么炸掉的

网友E(2018-04-25):
模块炸了撒 驱动坏了撒

网友F(2019-01-18):
有说明书就好点哦

网友F:
要认真阅读说明书哦

网友G(2019-04-01):
看看线线接没接错,没错就是私服挂了

网友F:
看看你的机械结构是否有过载,线轨,丝杆看看有生锈, 轴的水平度与垂直度。  差不多就这些了。  个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