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8):
比如在触摸屏按按钮,两个plc的M1都会得电,怎么做?

楼主:
用458bd的连接的

网友A:
触摸屏做主站,PLC做从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比如在触摸屏按按钮,两个plc的M1都会得电,怎么做?
按钮里写一个脚本程序即可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B:
师傅能教教我具体的步骤么?

网友C:
用485通讯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