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8):
和通用型号有啥不一样???

网友A:
又是客户要报价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是有人说这个PLC点位有坏的,让我看看。还没发过来,我百度了下,冲床专用,还真有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图来了。

感觉是 N60那种把

36 IN 24 OUT

楼主:
回复 网友B:

网友C:
欧姆龙灵活,经常有定制产品。见过cpm2a-CPU61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吧,我估计就是换一个标,里面就是普通N60的型号。

到了我用软件连接看看那

网友D:
这种定制的,不过你仅仅是换一个触点是没事的;

网友A:
收到发个完整照片
建议你搞清楚用什么软件可以挂上
官网回复

此型号好像升级到CPUY2(官网有问的)
有结果望能共享

网友E:
这个说不定是增加了高速计数或者高速输出甚至增加模拟量功能,定制品就是如此

网友F:
测试一个PLC好坏不复杂,做个小程序局可以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