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7-18):
调试时出现了俩问题:
1)TM258LF66DT4L,通电后发现两个扩展的电源模块TM5SPS2的 e 指示灯均红色闪两下,电压我测了下是24v没错,初步判定是TM5总线过载,
但两个模块有差别,第一个扩展的的模块另外 i  指示灯也是红色,同样是TM5总线过载,第二个扩展电源模块 I 指示灯没亮。
说明:第一个扩展电源模块后跟了10个12点的数字量输入模块,每个外部模块需要的电流为缺省值100ma,第二个扩展电源后跟了3个12点数字量输出模块,需要的电流2000ma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这是什么原因,另外第二个电源扩展后跟的3个数字输出模块的最后两个显示总线连接不上。。。

2)另一个PLC柜,和前一个一样,两个扩展电源模块都是 e 指示灯亮,这次却没有 i 指示灯亮, 另外本体里的最后一个模拟量和后面跟的五个模拟输入或输出模块电源指示灯都没亮。

楼主:
说明一下,  PLC本体最后一个是AI4L模拟量输入模块,然后就跟扩展模块,具体可见图3,4,可以看到后面跟的模块。

第二个柜子中本体最后的AI4L模块和后面跟的几个模拟输入输出模块均没有电源显示。

楼主:
这两张图片太小了,可能看不到清楚,第一张是全局照片,灰色部分就是扩展电源模块。第二章里的就是第一个电源扩展模块 e 指示灯闪2下,前面的几个模拟量模块包括本体自带的就没上上电源。

楼主:
实际扩展电源接的是15和26 两个段子, 目前本体自带的电源模块  15和26 已经损坏 ,只接了 11和22    13和24

网友A(2019-11-11):
你的电源模块没有接对,你只接了一组供电     两边都要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