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V和plc通信

楼主(2017-07-18):
各位大师,请问下谁做过AGV和plc通信啊?大体怎么执行的?

网友A:
一般采用无线网络做数据传输,就是普通网络通讯传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采用无线网络做数据传输,就是普通网络通讯传输
是不是有种模块专门可以转换信号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不是,只是改为无线网络传输,通讯跟你的有线网线传输一致,编程也是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是改为无线网络传输,通讯跟你的有线网线传输一致,编程也是如此
就是把有线变为无线?具体用的以太网通讯吗?